求知识:变频器L.U.1报警!万恶的雷击

楼主(2010-08-13):
山东兖州!万恶的雷击!伟创AC60的变频器,用于生活用水水泵的控制!报警显示LU1,说明书下就不讲了!停电电源过低,检测电压线路有故障! 事故发生经过!工厂旁边发生雷击,击断4KV电路!与变频器相距50米!变频器停电, 个人推断:经复位,为不可复位!个人感觉应该是电压检测线路的问题,是否是ks接触器的问题,或者是压敏电阻的问题! 另外大家帮忙推断下,维修好大约在多少钱左右! 求:详细的变频器图纸!和基础资料! 小弟21岁,14岁学习维修电工,现在工作为晚上值班!上14小时夜班,休息34小时!求兖州周边的师傅!

网友A:
供电电源是否正常检查过了?

网友B:
这种情况首先检查变频器电源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断开控制线路,在通电。排除控制电路短路引发的故障。确定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