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伺服脉冲丢失怎么解决

楼主(2011-02-07):
我用一个台达EH PLC控制一国产伺服驱动器,采用脉冲+方向控制机械每次转动一定角度,精密减速器速比20:1,齿型带齿轮速比90:40,脉冲信号线一端接地,电机线采用一般橡套电缆,机器运行几次后位置不到位,每次差一点,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加我Q1421930469或者加群,中国工控技术部58619518

网友B(2011-03-29):
有幾點檢查一下:

1.脈沖電流,根據驅動說明書給出一個推荐值

2.把脈沖頻率降低測試一下。

网友C:
先在驱动器里面检测一下是不是确实存在丢脉冲的情况,如果确实存在可以降低脉冲频率,不行就只能换个驱动器了。

网友D(2011-07-08):
北京维川伺服技术服务中心,王工13581552286

网友E:
深圳英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为英国ABI集成电路测试仪华南地区总代理,专业维修西门子变频器 ,优秀的服务工程师团队,一流的测试设备,配件充足。同时承接工厂整厂变频器,伺服器,PLC,触摸屏,工控机,各种设备的电路板维修,设备改造,节能工程。

联系人:郭生    电话:0755-85207266 传真0755-85207166

手机:13510769830

网友F:
也可能输入不匹配,有干扰。

网友G(2011-09-29):
这个不一定是伺服的问题,因为这些与参与运动的机械机构有很大关系。先检查一下你的结构是否有间隙和松动的情况,若有处理了再试看有没有类事情况。若还是没有解决,那你给他多一点脉冲作为补偿。这个所加的脉冲数要经过计算。

网友H(2011-12-04):
一般的伺服脉冲输入有很多种输入 有集电极开路的  有差动输入的  看你的伺服控制器是什么输入类型的  一般脉冲和方向的输入电压是5V  如果你的PLC是24V输出 需要串联1~1.2K左右的电阻

网友I(2012-01-09):
赞成7楼的观点,如果没次运行一定角度后都是差一个固定角度值,可以采取补偿的方法,齿隙误差是存在的。另外正反转切换运行过程中应该还存在反向间隙误差。

网友J(2012-03-28):
可能伺服驱动器本身就存在掉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