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运行后无输出 有频率 且运行灯RUN亮 请问哪位大侠可以帮忙

楼主(2010-01-22):
惠丰变频器运行后无输出 有频率 且运行灯RUN亮 请问哪位大侠可以帮忙

网友A:
建议先把参数重置出厂值,然后再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B:
很简单,到电机端有短路或接地

楼主:
已恢复出厂值  没有带电机 可还是不行

网友C:
IGBT逆变部分损坏,或者驱动板有问题

楼主:
驱动电压都稳的  是9伏  模块换了新的    还有光偶都换了   就是不行  连UC3842也换了  真的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网友D:
你要测量驱动信号有没有!在就触发信号有没有?你是多少KW的变频器?我的电话13951131645王工

网友E:
你应该换种思维方式,查一下CPU板。

网友F:
首先先量一下输出有没有380的电,然后在量一下PN间的电压是多少。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电机接零线了吗。具体的你查一下变频器和电机的连线

网友G(2010-02-23):
如果不是集成型 的小机器,那很大的可能是快熔坏了

网友H:
变频器维修  QQ:526352682

网友H:
变频器维修QQ526352682

网友I:
没有大问题,一定是你参数没定好!

网友J:
换一下CPU板上的4050集成电路,或者看一下排线

网友K:
我这也有一台三菱FR-F700  37KW。能正常运行,电机是用45Hz在运行。但在人机画面上的实际频率一直是4Hz.不管设定是多少。量了一下CA的输出。电流一直是1.4mA。请问这可能是参数设定的问题吗?

网友L:
我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但不知你是什么方式控制的啊?

网友M:
坏了啊,驱动部分、逆变部分

网友N(2010-03-27):
我维过几十台这样的现象,如三菱,LG,台安等。都会发生这样故障。很好处理,维修加QQ312431394

网友O:
可以查一下驱动电路 也可以查一下cpu六路输出

网友P:
维修销售:各类工控产品:变频器:国产日业(深圳)、三碁(台湾)、爱默生(深圳)、康沃(深圳)等 进口:ABB、三菱、富士、三垦,丹佛斯、欧姆龙、施耐德、西门子、日立等PLC: 三菱、台达、欧姆龙、西门子、施耐德等 人机界面、软启动器、交流伺服系统、直流调速器、张力控制器、制动单元、刹车电阻、恒压供水控制器(可一拖三)、光电开关、恒压电源、变频稳压电源,安规仪器(耐压,接地,绝缘电阻,泄露)仪器仪表及各类低压电器等服务主要以自动化服务为主:计算机集散控制变频器安装、调试、维修各工厂控制系统维护、维修可编程控制系统编程、调试、维修各工厂风机鼓风、引风节能、变频改造注塑机、吹膜机、吹瓶机、拉丝机变频节能改造恒压供水控制工程设计、安装、调试(变频恒压控制柜)工业自动化设备节能改造设计、开发、调试、维修、维护。联系电话:13793239073 董元成

网友P:
这种情况没报警,检测驱动信号,测IGBT,ce间电压,有没有加电抗器是不是它出现了问题

网友Q:
我那个松下,M1X554BSA,,5.5KW的变频器显示O.C.-U,没说明书,,不知道那位师傅知道是什么故障,MODE键无法进入,stop无法复位,

网友R(2010-05-20):
转阿育小钱 :很有可能故障为过压

检查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S(2011-09-21):
4050集成块

网友T:
怎么什么都看不到啊?

网友U(2011-11-04):
    如果你换了光耦的话,那就查查光耦前面或者后面的电阻,电容

网友V:
应该是IGBT的驱动电路坏了,先查查驱动光耦好不好,再看看下路的驱动电阻坏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