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11-09-21):
求助,丹佛斯FC517.5千瓦的变频器拖动3千瓦的电机。在变频器的参数中千瓦输入为5.5千瓦,电流为12.1A。可是电机在运行时,经常报警,转矩极限,停车。请教高手

网友A:
 我是昆山帕鲁特机电服务中心的马国庆18913251271,冒昧的给您介绍下:
  我们
是一家从事于自动化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等各种工控、电气设备维修的公司。主要维修范围包含:变频器、驱动器、 设备电路板、人机界面、温度控制器 数控等离子切割设备、数控火焰切割机、电源斩波器、控制器、调高控制器、注塑设备控制板、模温机控制板、线切割设备等大型进口控制设备。本公司擅长各类复杂电子电路板的芯片级修复工作,公司拥有一支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高级 电子专业维修队伍,并装备了完整的进口(在线、离线)测试仪器和各种工具。测试库中各种元器件有几万余种,有品种齐全的进口集成电路元器件库和资料,在配合芯片测 试仪,双踪直读数显示波器,高低频发生器,频率计,逻辑笔,使维修故障的时间和准 确性大大提高。凭借公司强大的技术力量,公司积极涉及范围更大的工控板市场。

网友B:
你好  我单位以前用过FC51  现全用FC300

转矩极限  一般出厂设置为160%   若确定机械部分正常的话   可将该值稍增大   不碍事

也可将报警时间延长  出厂设置1S   可适当增大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