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奇现象

楼主(2009-09-02):
变频器的3相380电源缺1相,居然可以正常运转,请问正常吗?

网友A:
如果小变频器是可以的!因为小变频器的整流桥放的大,基本没什么问题!我上次也遇到一台5.5KW变频器也缺一相,运行了好几天!

网友B:
大功率变频器都有缺相检测,

而小功率变频器在断了其中一相(注意:不能是供电控制用电)后,

整流侧仍然可以进行工作,得到了直流电压。

这样的问题是,进线电流会变大很多。

网友:
是正常的,常规变频器都有缺相保护,不过这个功能默认都是关闭的!!

网友C:
这个是不正常的,如果缺一相运行还叫正常,那么为何还要缺相保护呢!!!当变频器缺相的时候,你调速看一看,能调到频率50吗?

网友D:
可以的,与负载有关。

网友E:
我这好多接3相220V,或单项220V 的微型变频器!!大的有缺相保护,微型没大问题,主要是怕烧整流桥,

网友F:
你看你的负载时满载吗,我想应该不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