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反接后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对变频器有没有影响

楼主(2009-11-20):
大家好,请帮帮忙,如果想让原来正转的带编码器的电机反转,反接电机后变频器的参数用不用调,或直接调变频器的参数是否可以反转?

网友A:
电机反接后一个方法是把编码器的两根信号线对调,另一方法是在变频内改变PG方向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