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造成的原因

楼主(2009-08-12):
电气故障是指由于各种原因使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不能正常工作或电气设备损坏,其相应的功能丧失。
一、电气故障的分类
电气故障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有下面几种:
1、 按损坏程度分为损坏性故障和预告性故障
损坏性故障是指电气设备以及电气线路由于自身缺陷或环境影响而使得电气功能丧失无法正常的工作。此类事故如电动机线圈烧毁、白炽灯的灯丝熔断等等。此类故障的大多无法通过简单的方法修复或者根本无法修复,给设备的影响较大。对于此类故障要采用能修复的修复不能修复的需进行更换,并且一定要将产生此故障的原因查出排除后,设备才能恢复运行。
而对于如电动机转速达不到预定的转速、电动机温升过高、电气设备运行时发出异常响声等等,此类故障一般还可以运行但是长期运行会发展为损坏性故障或更严重的故障。发生此类事故后应当立急停止运行进行检修,排除故障点后方可运。
2、 按故障产生原因分为人为性故障和元器件性故障
使用故障是指因为现场工作人员操作不当或错误操作引起的故障,这种故障一般要求现场工作人员应正确的阅读相关产品的说明书,学会正确的使用该设备,以免导致不必要的安全事故和经济损失。
元器件性故障一般为电气元器件本身所有质量缺陷所导致,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在设备需要加装或更换时应该确定所用产品的电气参数准确无误,保证产品完好无损。
3、按使用的允许性分为使用性故障和性能故障
一些电气设备或电气线路产生的故障对其本身线路和设备的影响不大但是设备无法正常运行,或者虽然可以运行但不满足生产需求的一类故障我们称其为使用性故障。例如:电动机的出力不够,发电机不能带动相应的负荷运行等的故障。
性能性故障是指一些电气元器件发生一些异常现象而此异常现象并不会使得机器无法运行甚至对设备根本不会产生的任何影响。此类事故如变压器的损耗增加但是输出电压没有发生变化,对于此类故障应该加强巡检工作,如故障加深很快则应对其更换或作相应的调整。
4、内部故障和外部故障 这是按照相对于电气故障所发生的位置来分的。
外部故障是指电气控制系统与外部的相关器件如限位开关、机械装置等相关联的因素产生的一系列的故障。造成此类故障的原因是由于外部的一些因素:如三相电源的电压不稳定、三相电流不平衡、外界的电磁干扰等等。
内部故障是由于电气线路或设备身产生故障。如电弧引发的烧灼问题等。
5、显性故障和隐性故障
显性故障是指故障部位有明显的异常现象,即明显的外部表征,很容易被人发现。此类故障可以通过望、闻、切等的人为察觉来判断,比如线圈被烧毁时会冒烟,闻有烧焦的味道;灯炮被烧毁后可以通过观察灯丝的连接状态来判别等等。
而隐性故障是指故障部位没有明显的异常,即无明显的外部特征,无法通过主观的判断来监定,一定要借助一定的辅助手段,如仪表仪器等,而有一些则需要依赖于一定的工作经验来判别。正因为此类特征诸如导线的内部导电体的断裂、一些充芯式的熔断器的熔断等,查找起来往往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精力去查找,但是只要我们认真的去检查理论联系实际采取正确的方法就一定能处理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