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FANUC私服电机问题!

楼主(2011-02-19):
   请教:   一老数控车场上主轴电机是A06B-22kw私服电机  速度调整到1转或者100或者500转时异常,电机萧叫声并且速度大时系统报警为过负荷,经检测发现无论电机在多少转是电机电流都比较大 A相40多安培 B相20多安培 C相20多安培,且私服驱动器输出波形异常。但是静态时(速度为零)示波器测试 私服驱动器的输出波形正常(A相矩形波,B、C均无波形)。确定私服驱动器无问题,不知道是编码器的问题还是私服电机的问题,检测编码器的时候三相均有波形!请教大虾问题何在?

网友A: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吧,A相电流大

网友B:
检查一下驱动器看看

楼主:
谢谢···检测私服电机电感量  确实有问题  可能是砸间短路···········

网友C(2011-03-28):
B,C相无波形电机可以运转吗?

网友D:
电机轴承和电磁计算开关有问题

网友E:
检查编码器!

网友F:
你好,你所说的问题我公司可以帮你解决.可以送到我公司免费检测。提供免费诊断.13711132820麦生   广州天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