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1.5KW为什么正常运的时会突然没有输出

楼主(2010-07-13):
各位朋友们好:我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台达变频器1.5KW在正常运行时会突然没有输出。调节电位器频率显示正常。断电后再起动又能正常运行,在正常运行时查输出电流也正常。让它停半天再用又可以用较长时间不出现故障。我把主板换了也没用。谁能忙分析一下一般有那几处会出现这种故障先谢了。

网友A:
奇怪的故障先查电源我觉得

楼主:
远走高飞:谢谢你,是查开关电源吗?

网友B:
应该是主电源 吧

网友C:
有没有选择多速运行啊/还有接线端子有没有松动啊?都有可能。

网友D:
电源,或者散热不好

网友E:
用面板启动试一下停不停

网友F:
也可以到365技术论坛 http://bbs.comeon365.com 去下载,里面有很多资料的

遇到问题也可以留言,有专业的工程师为您解答的

网友G(2011-08-03):
 此类问题我们的机床也出现过,比较复杂,说是输入电源问题,但是同工况下面,别的机床在正常使用,

而且机床厂家的机床控制部分无故障,

网友H:
 上海丰盈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工业电路板,变频器,伺服驱动器,触摸屏,工业电源等工业设备电子控制部分。维修工程师有10多年维修经验,修复成功率高,质保期长。公司网站:http://www.shdlbwx.com

网友I:
软故障,或许在电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