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传变频器RS485通信

楼主(2011-04-06):
我用的是普传变频器,RS485接上变频器的SG+和SG-,我用串口调试工具传送数据,结果发现不能控制变频器,请教各位大侠,什么原因呢

网友A(2011-05-17):
看看参数设置是否正常

网友B:
13929204856 张工 普传专家

网友C:
普传售后梁工QQ28211442

网友D:
如果你的参数设置没问题,那我建议你检查:1.接线是否良好;2.主板是否OK?!3.G通讯模块是否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