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9-03-23):
安川变频器GT在下坡时,给定HZ在10HZ以内或30HZ以内变频器都跳闸,显示OV,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直流母线过压,可能是停车时间设置过短造成,适当增加停车时间试试,或装制动电阻。

如果原来没有发生此种情况,而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如几个月)后才发生的,可能是由于负载增加(如风机的叶片有附着物),导致停车惯性增大,则需检查变频器所带负载。

楼主:
对:卢冬 关于

直流母线过压,可能是停车时间设置过短造成,适当增加停车时间试试,或装制动电阻。

如果原来没有发生此种情况,而是运行了一段时间(如几个月)后才发生的,可能是由于负载增加(如风机的叶片有附着物),导致停车惯性增大,则需检查变频器所带负载。

内容的回复:
谢谢,不是这个问题,后来查出是制动单位保险烧啦

网友B:
安川变频器维修及配件请联系:13916786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