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变频器的难题! 求助!

楼主(2009-09-27):
       西门子变频器型号为 SIMOVERT VC -(6SE7022-6EC61-Z)带动加湿泵,

     现在加湿泵运行时最高电流达到15.5A电机过热 (以屏蔽F021故障) 现想换加湿泵,

     以前泵的参数和新泵参数两处不一样,额定电流:旧泵(14.5/8.5A) 新泵(13.8/8.0A) 额定电压:

     旧泵(380/660V) 新泵(400/690V) 其余都一样 功率:7.5KW 转速:2930/MIN

    请问:更换新泵时是否也得调整相应的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具体那些参数? 换上新泵是否可以?

网友:
个人认为要更改一下,可能会影响到直流桥的电压。。

网友A:
西门子70系列的机器额定电流必须和机器标配值一样,否则机器运行就会跳故障啊,如f029,F022等

楼主:
谢谢两位大哥的指教!

网友B:
要改,你可以按变频 器 的 参 数 设 置

网友C:
应按照新电机参数改: 电流就改 13.8A。    电压改 400V。  功率改 7.5KW 。 转速改 2930/MIN 。

网友D:
楼主是在那里工作的,怎么跟我们现场使用的变频器是一样的,连故障都一样?

楼主:
天机不可泄漏,      谅解!     萧哥再哪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