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伺服电机失控问题:

楼主(2009-04-20):
我单位设备上有一个伺服电机,由于外力将电机3相线扯断,我将其复原后, 开机调试发现电机反转,我将其中两根线反过来后电机不转,反转时速度在最快并且不可调,速度表显示LLLL,请教大家能不能帮助解决一下,  谢谢 ,控制器是丹佛斯2800

网友A:
伺服电机的三相u,v,w必须严格对应,组合一下试试 ,应该能搞定

网友B:
这种情况遇到过,一般是相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