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一个新适配器,怎么电脑与PLC连不上了?请各位指导

楼主(2011-08-30):
前天因雷击损坏适配器一只(西门子6ES7-972-0AC34-)换了一只新的,怎么就连不上了,什么都没动啊?请各位知道的帮帮忙,拜托了。

楼主:
TS/ADAPTER      6es7972-0ca34-0ax0型号的,设置都没变,换一新的就连不上了,MPI灯亮,另一灯却不闪,请各位帮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打西门子的技术支持问问吧,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B:
跟适配器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C:
换一个新PLC试试 RS485端口也有可能坏了吧

网友D:
on、off位置对不

楼主:
可能是计算机com口坏了,现在无替换的,郁闷

网友E(2011-10-25):
要不要驱动的?

网友F(2011-12-28):
肯定需要驱动啊 ,在PG/PC接口设置成PCadapt aut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