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器和变频器如何选择?

楼主(2009-12-11):
现代工业大多用变频器来实现调速,但也有些地方使用直流调速,请教各位到底哪些设备应该使用直流调速?是不是有些特殊场合或者特殊设备的调速用变频不能达到要求,而必须使用直流调速呢?我知道直流调速的调速原理比变频器简单

网友A:
直流调速机械特性比变频调速硬很多但直流电机维修不如交流电机

楼主:
机械特性?这个不太理解

是不是说机械特性硬,就是转速不受负载大小变化的影响?

网友B:
应该说在工作范围内转速受负载大小的变化较小,机械特性越硬就影响越小.

网友C(2012-03-28):
为扩展西门子6SE70 工业变频、逆变器的容量以及降低成本,我公司为此研发
了西门子交流扩容产品GVT70 系列。
GVT70 变频调速装置采用西门子公司交流电压源型变频器SIMOVERT
MASTERDRIVES 系列的控制系统,GVT70 系列装置其外形结构与西门子公司6SE70
系列变频器完全相同,其功率部件型号及制造厂家与原装产品完全相同,包括IGBT、
电容器组及霍尔元件等功率部件,其最核心部分的PMU手操盘、CUVC控制板采用
原装6SE70 系列变频器控制板,产品俗称以小拖大产品(或者扩容装置),电源板、
IGBT 光纤触发板、背板及脉冲同步分配板等采用西门子技术由我公司自主研发的、
与西门子技术水平相同的系列控制板。
这样既纯粹保证具备原装交流传动的高性能指标,又大大降低了设备投资成本。

大家选择小改大的西门子控制的变频器及逆变器吧!

网友C:
为扩展西门子6SE70 工业变频、逆变器的容量以及降低成本,我公司为此研发
了西门子交流扩容产品GVT70 系列。
GVT70 变频调速装置采用西门子公司交流电压源型变频器SIMOVERT
MASTERDRIVES 系列的控制系统,GVT70 系列装置其外形结构与西门子公司6SE70
系列变频器完全相同,其功率部件型号及制造厂家与原装产品完全相同,包括IGBT、
电容器组及霍尔元件等功率部件,其最核心部分的PMU手操盘、CUVC控制板采用
原装6SE70 系列变频器控制板,产品俗称以小拖大产品(或者扩容装置),电源板、
IGBT 光纤触发板、背板及脉冲同步分配板等采用西门子技术由我公司自主研发的、
与西门子技术水平相同的系列控制板。
这样既纯粹保证具备原装交流传动的高性能指标,又大大降低了设备投资成本。

大家选择小改大的西门子控制的变频器及逆变器吧!  18600082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