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20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9-04-17):
西门子MM420变频器出现故障.上电后只亮红灯,绿灯不亮,不能正常启动.请问应该从哪部分开始检查?

网友A:
故障灯常亮,有IO板的话替换一下,

网友A:
最好给它装上BOP或者AOP,看显示什么故障代码?

楼主:
谢谢..配件好像不是太好找..

网友A:
需要什么配件,给我联系吧

山东济南春晖电气设备维修服务中心

孙工1329541583

网友A:
不好意思键盘出问题了,

132 9541 5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