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热继电器整定

楼主(2010-09-25):
敢问各位在实践中一般整定多少倍?

网友A:
猛然发现无人回帖啊

网友B:
通常就是额定值。

网友C(2010-11-01):
无特殊要求是1.05倍额定电流。

网友C:
你有电流发生器吗?你将怎样整定呢?看刻度不行。

网友D:
热继电器不需要整定很多倍

网友E:
同意1.05倍额定电流

网友F:
1.05倍用于报警信号,1.2倍用于保护电路控制断电用,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5-93里面有

网友C(2010-12-06):
实际调试是这样做的:先将热继电器调小,带负荷运行直到热继电器动作,再调大一点,并试车加大负荷到正常运行以上,热继电器动作,这就能保证热继电器可靠保护。

网友G:
实际运行电流的1.2倍

网友H(2011-08-03):
1.05~1.2倍吧。

网友I(2011-10-06):
无特殊要求,按千瓦数两倍就可以了

网友J(2015-02-11):
见识一下。保留意见。

网友K:
实践中是这样的用钳形电流表卡一下电机实际运行电流,然后根实际电流调整热继电器整定电流,现场调整比实际电流稍微大一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