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故障诊断要点

楼主(2010-10-05):
1、计算机电源线故障会使汽车发动机的性能变差,经济性下降,所以在进行汽车电脑的更换作业之前应该首先检查计算机的电源线。(电源线中应该是包括了地线才算是完整的电源线)。
2、如果氧传感器的电压信号高于标准值,有可能是传感器被污染,很多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它会使空燃比变浓的。
3、如果氧传感器的电压信号低于标准值,则可能是传感器出现故障,它会导致发动机的空燃比变稀。
4、在检查氧传感器时必须用数字式万用表,或是示波器。
5、如果氧传感的加热器有故障,它有可能会延长发动机的开环工作时间,使油耗量升高。
6、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可以用数字表或是模拟表来检查它的性能。
7、某些计算机的ECT电路中,在发动机的某一温度时会控制一个内部电阻器,改变传感器上的电压,在测量中如果遇见这时的电压异常,并不能说明传感器有故障。
8、测试发动机冷却液温度传感器和进气温度传感器可以使用完全相同的操作程序,唯一需要注意的是它们的温度变化曲线不同,所以在相同的温度时不会有相同的电压信号。
9、在节气门打开,检查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电压信号时,可以通过适当力度的震动来检查传感器的稳定性,某些电路虚接的故障用这种方法很有效。
10、许多四线式节气门位置传感器中包含一个怠速位置开关,用来在节气门处于怠速位置时向发动机控制单元提供发动机的工作状态信息。
11、有些情况下,可以松开节气门位置传感器的固定螺丝,转动传感器的壳体来调节节气门处于怠速位置时的电压信号。
12、如果进气岐管绝对压力传感器输出的是频率信号,就不能用普通的万用表来测试它了。
13、许多进气岐管绝对压力传感器输出的都是由大气压力转换成的电压信号,这类信号可以用接通点火开关的方法来检查它的好坏。(这种方法只能证明传感器还能工作,如果是输出精度下降用这种方法是检查不出来的。)
14、在检查进气岐管绝对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信号时,传感器内应该有一定的真空度。大多数情况下每隔10千帕检测一次它的输出信号就能做出判断。
15、测量翼板式进气流量传感器的电压信号时可以在传感器的翼板从全关转到全开的过程中进行检查,观察输出信号的电压值和连续性。
16、有些热阻式或是热线式的进气流量传感器由发动机电脑提供频率变化的电压信号,这类的传感器只能用可以测试频率的万用表来检查它的电压。
17、排气再循环阀位置传感器的电压信号将在阀关闭时的0.8V到阀全开时的4.5V之间变化。
18、计算机用车速传感器的信号来控制变矩器的离合器、行使时的换档、以及行车电脑的数据采集。

网友A(2011-01-03):
成都泰斯特电子信息有限责任公司

专业生产高精度数字压力传感器 动态数据采集器,动态测试分析仪等

联系方式:028-84386818

www.chengdutest.com

TST6300高速数据采集系统

产品介绍:
  TST6300动态数据采集系统每台8/16个并行采集通道,每通道最高200K,集信号放大、滤波、传感器供电、数据采集、数据存储为一体,参数程控设置,直接接收毫伏级信号。数据通过RJ45以太网口与上位机进行通讯,
  TST6300直接与传感器连接,通过上位机安装的DAP6.X系统程序,组成动态测试系统,方便地完成速度、加速度、位移、力、压力等物理量的信号采集。 系统小巧、结构紧凑、连接简便,为现场测试和实验室测试人员提供了高性能的测试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