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故障,求助!!!

楼主(2012-12-01):
大家好。

            我有一台西门子430系列7.5KW的变频器,是用在恒压供水上的。运行到20Hz左右就报警F0022。可以复位掉。不带电机可以运行到50Hz。

            换了TL084后上电就报警F0022,并且报警不能复位。把三角板也插拔检查了无数次。并且换了786J,可问题依旧,一上电就报警F0022。还望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网友A:
1.检查输出线
2.检查变频器设置
3.检查设备

4.I/O 接口板接插件接触不良或氧化

5。U,V,W,有接地现象或电机接地了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网友B:
仔细检查检查运放附近的电阻吧

网友C(2013-01-24):
本故障  直流侧过流    检查下面几项:

1、确认PE端可靠接地

2、执行P1910做电机辨识

3、输出电缆过长也会导致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