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线圈卡死,会引起PLC输出点烧毁吗?

楼主(2009-12-11):
假如一个24V的电磁阀直接接在PLC输出上
电磁阀线圈卡死在动作状态 PLC会有什么后果啊

楼主: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我觉得不会,可又有同行说会

网友A:
不会有事

网友B:
不会的,但是很多的plc会有反馈的回路,要是你的电磁阀的动作不到位,会导致后续的系统动作无法的继续运行。

网友C:
怎么可能呢?不动作只是后面的系统不能动作。不可能引起PLC触点烧毁。

网友D:
这不会影响到PLC

建议在设计时PLC输出不要直接拖动负载可在中间部分添加小型继电器,用继电器去驱动执行元件。

网友E:
电磁阀线圈卡死?线圈会动的?  应该是阀心卡死吧PLC输出点不会烧毁。

-----------------------------------------------
长期回收(好坏) PLC 屏 变频器 光电接近传感器 等

QQ304867181注明二手电气

网友F:
电磁阀阀心卡死有可能造成PLC输出点烧毁。关键是电路设计的合不合理。如果是阀心卡死造成电磁阀线圈短路,线路不能及时跳闸,时间一长就有可能造成PLC输出点烧毁。

网友G:
输出点烧毁的可能性不大,首先是机械部分卡死 输出继续维持也只是带动线圈长期得电而已。其次烧输出点的可能性要远远低于烧线圈的可能性。

网友H:
plc输出点电流很小,最好中间加小型继电器转接,电磁阀卡死有时会电磁铁心不在电磁中心位,增加磁钢涡流至使输出电流增大烧坏plc输出点,特别是晶体管输出的要特别注意。

网友F:
看了下9楼的回复感觉理论知识好强哦比我了解的多的多,学习了。。。。。。。。。。。。。。。。。。。

希望可以交个朋友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I:
如果是交流24V烧坏的可能性比较大!但一般电磁阀电源应该有保险的!如果线圈烧毁保险先报!达到保护PLC的输出点。如果是DC24V一般不会烧坏点,但如果电磁阀频繁动作会把PLC的点打毛的!一般来说不管是交流还是直流最好用中继隔离!

网友J:
对,最好用中继隔离。

网友K:
电磁阀线圈额定电流比PLC触点电流小,如被卡死,时间长了电磁阀的线圈就烧坏了,一般不至于触点烧坏

网友L:
引用 网友H:
plc输出点电流很小,最好中间加小型继电器转接,电磁阀卡死有时会电磁铁心不在电磁中心位,增加磁钢涡流至使输出电流增大烧坏plc输出点,特别是晶体管输出的要特别注意。

这个分析完全是错误的。首先,涡流是交变磁场才会产生,PLC输出是直流,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涡流;再者,线圈电流根本不会增加,线圈有一个直流电阻是固定的,这个电阻限制了它的电流,比如plc输出24V驱动直流电阻500欧姆的电磁阀,那么线圈的最大电流只得48mA,无论如何不会超过48mA。

不能用交流状态下的线圈来理解直流状态下的线圈。

网友M:
只有线圈短路,才会引起大电流烧坏PLC输出触点,所以建义中间加辅助继电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只有线圈短路,才会引起大电流烧坏PLC输出触点,所以建义中间加辅助继电器。

LZ怎么不说什么样的电磁阀线圈,也没有说AC,DC,连PLC的输出类型也没有说.

网友O(2010-09-10):
电磁阀线圈卡死?线圈会动的? 应该是阀心卡死吧PLC输出点不会烧毁。 plc输出点电流很小,最好中间加小型继电器转接.

网友P:
应该说是阀芯卡死吧 如果吸合后卡死 对PLC没有太大的影响 如果是没进入线圈就卡死 线圈会过热烧毁 对PLC就有影响了

网友Q:
晶体管输出因为输出电流很小,有可能烧坏。

网友R:
同意“张发海”的回帖。

网友S:
不会对PLC造成影响

网友T:
应该会的   因为我在维修时    plc输出经过熔断器  再到电磁阀线圈   电磁阀线圈烧坏  不动作   2A熔断器  烧坏了

网友U:
100%不会。这问题很简单啊,说能烧毁的肯定没思考就瞎说

网友V:
不会有事的。

网友W:
电磁阀直接接在PLC输出上
电磁阀线圈卡死(什么叫线圈卡死?)

是阀内部卡死吧。

在说了,哪有这样接的,要用中间继电器隔离的。用中间继电器去驱动电磁阀。

一般来说,24V的电磁阀工作时都不是很热,也有的比较特殊,工作时间短,如果长时间供电的话,会很热,如果时间长了,线圈内就会短路,也就会引起PLC触点烧毁

网友X:
上海飞卓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自成立以来,主要从事工业控制现场仪表的研发及制造,专业生产物、液位检测开关和指示计及气动助流设备。目前已为国内外化学工业、电子电器、电站工程、楼宇控制、水处理、粮食饲料、水泥、矿业、造船、冶金,机械配套等行业的工程和工业生产线提供了大量技术先进、可靠实用的自动控制产品。我们的产品遍布世界各地,受到中外客商的一致赞誉。公司主要生产液位计液位计 料位计 液位变送器 浮球液位开关 浮球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浮球液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 料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流动开关 浮球开关 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计 电缆浮球液位开关 连杆浮球液位开关 侧装浮球液位开关 小型浮球液位开关 阻旋式料位开关 料位开关 气动敲击锤 流动开关 磁翻板液位计邢天竺 雷达液位计 超声波液位开关 电容式液位计 电容式液位开关 投入式液位开关 音叉开关 静压式液位计 上海压力变送器 压力液位变送器 射频导纳液位开关 磁致伸缩液位变送器 射频电容料位计 阻旋物位开关 射频导纳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开关 阻旋料位计 阻旋式料位计 投入式液位计 射频导纳料位计 电极液位开关 超声波液位计价格 涡街流量计 超声波流量计 金属转子流量计 电磁流量计 V锥流量计 浮球连续式液位计 射频电容料位开关 射频电容液位计 射频电容液位开关 浮球连续式液位变送器 侧装浮球开关 液位开关 浮球式液位开关

网友Y:
只要负载不短路,就不会。

网友Z:
应该用WINGOLD隔离继电器来驱动电磁阀,你那样接会烧毁PLC触点的.24vDC的液压电磁阀电流有1A  短时间PLC是没问题,久了你等着去修理PLC吧。

网友S:
不会造成多大的影响

网友AA:
plc输出点电流很小,最好中间加小型继电器转接,电磁阀卡死有时会电磁铁心不在电磁中心位,增加磁钢涡流至使输出电流增大烧坏plc输出点,特别是晶体管输出的要特别注意。 ,,,正解,可能会的,电磁阀电流大,也会引起对PLC触点损坏的

网友AB:
如果是直流电磁线圈不会,交流的有可能。

网友AC(2010-10-18):
最好是中间加保险,PLC输出带载能力不超过2安电流

网友AD:
加中间继电器就不会了啊

网友AE(2011-03-31):
很可能,一般情况下,PLC的输出点都要有继电器转接,直接的输出很容易造成PLC的输出点烧掉,应该注意的。

网友AF:
不会的,但PLC的输出电流在1A左右,线圈短路的话会烧坏,一般都加中间继电器

网友AG:
电磁阀阀芯卡和气压或液压回路有关,和电气回路无关,故不会烧

网友AH(2011-05-10):
输出点烧毁的可能性不大。时间一长可能会造成电磁阀的线圈烧坏。

网友AI:
要看你的PLC的输出方式而定啦。

网友AJ:
负载带线圈的最后通过继电器连接!

网友AK(2011-06-15):
上海兆茨实业有限公司是集、工、贸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主要从事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及工业传动控制,我公司现与国内优质产品生产商结成联盟以公司的销售网络作为基础,承接各种工程并销售各种相关优质产品在学习先进技术的基础上不断研究开发自己的产品同时,加强对客户“增值”服务,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在售前和售后服务的基础上,提高营业额,树立模范项目在自动控制系统及气动控制系统方面深厚的技术储备对电力、化工、造纸、水处理等行业的工艺了解,加之我们真诚的服务,在业内取得了良好的信誉,成为多家国际知名企业的合作伙伴公司拥有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团队,享有直接国外产品的代理及优惠价格,公司本着客户第一、服务至上的管理理念,在产品和技术精益求精,为客户提供完整的售前、售中,售后服务

网友AL:
PLC维修13830812651

网友AM:
PLC触点的承载电流一点1A,如果中间不加继电器转的话,电磁阀卡死在动作状态肯定会烧坏Y输出点的,因为停留在中间状态电流会在增大,一旦超过触点容量就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