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kw交流电动机星三角启动问题

楼主(2010-01-23):
我厂的55KW电机星三角转换控制电路正常,星启动没有没问题,但是当转换到角运行时,电机转速降低太多,不能达到使用要求,测量电机三相绕组没啥问题,可是一直找不到问题的原因,还希望那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A:
线路压降太大了,低于额定电压运行

网友B:
电压不够吧!!!!!!!

网友C:
电缆不够大,或者电压太低

网友D:
检查一下一次回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星角转换电路有没有问题啊,就是电机的角接时候线路是不是对的?

---------------------------------------------------
USB转串口线,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F:
主回路有问题,星角转换后主电路缺相。仔细检查。

网友G:
有可能你的控制回路有点问题吧?好好查查

网友H:
角运行接触器触点有问题,有阻抗。建议换掉它(KM2)

网友I:
检查角接线路、接触器看看是否有断路虚接等问题!

网友J:
1、查看电机名牌的接法是如何标的,到底是适用星、角启动,还是适用角、星启动,

2、断掉负载,检查控制回路是否有错,

3检查主回路接线

网友K:
转角运行时是否有异常的噪音,同时伴有异常的振动?

网友L:
无U痕:按以上各位的建议你都检查了吗,我在等你信息,角运行时声音是否正常,三相电流及电压各是多少?你的电机是几级的?我碰到过那样一种电机,星接正常,角接时(我们倒转向时,三颗线习惯我们可到换三次,这个电动机呢,左转一次,右转一次,那一次他不转,既无电流,也无声音,可这个电机是正常的。)详细情况,以后我再介绍,希望朋友们参与。

网友M(2020-08-10):
可能是转换到角运行时电源缺相,检查一下接触器有没有问题,是不是有虚接的

网友N(2021-05-05):
检查电机接线U1,V1,W1-W2,V2,U2可对。

网友O:
电缆偏小或者距离太远,压降太多,启动力矩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