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张力计只用两个FANUC伺服电机可以建立稳定的张力吗????

楼主(2009-12-18):
我单位有15台硅棒切片机。日本NTC产的,FANUC系统。可是根本没有用张力计,而是直接用俩电机建立起来张力。

其他还有30台机器都是靠张力计控制的。

麻烦大虾们讲讲原理!!!!!!!!多谢!!!!!!!!!!!!!!!!!!!

网友A:
是不是用力矩来做呢?

网友B:
不能,效果不好

网友C:
是或经这样做的,在纺织行业是常有的。就是收放圈控制。而且精定很高。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速度控制方式,另一种就是力矩控制方式。很简单因为伺服电机的同步性能非常好,你只要在一定的张力下保持它两的同步就可以了。就是这样的。仅供参考。

楼主:
4楼夏先生你好

我们这种机器基本上是围绕者张力来运行的,它各有一个张力臂和伺服电机主轴连在一起。

两个电机和plc之间应该怎么做呢,张力随着工艺的要求经常要更改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