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参数的复制

楼主(2010-12-01):
现场是一台MM440变频器,在调试时调乱了,想把另一台一样机器的参数复制过来。我的面板是BOP-2的。请各位帮帮忙。先谢谢了。

网友A:
实际上MM440调试的参数就几个,你先设定P0010等于1。再把查看的参数记下就可以了,还有注意几个数字端口,你用几个记几个,P0701/0702等

网友B:
简便!但实用。。。。

网友C:
我感觉你买个AOP的面板更方便。

网友C:
你何用软件试试,这样很方便.

网友D:
可以用DRIVEMONITER先上传在下载

网友E:
实在不行就是对照着参数一个一个的修改,这种方法虽然费时,但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