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现场热电阻所测的温度是否准确?

楼主(2010-11-29):
某天,我们化工厂工艺操作人员反映有一个测温点不准,正常应在130度,而当天指示110度,这个测温点的前后相关温度、压力等参数都正常,唯有这点不对,在控制室和现场分别用万用表量热电阻值查对照表都能与DCS显示的对上,应怎样判断现场热电阻所测的温度是否准确?

网友A:
换一个新的吧,

网友B:
温度测量显示不准是一个常见现象,判断原因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可以用精度高的水银温度计进行对照测量,如建立了计量标准可以用计量标准进行对比;

2、可以用精度高的电阻表在电阻体现场测量阻值,对照表查询温度(不建议在控制室);

3、或者将电阻体和放在恒温箱内用标准温度计进行对照;

4、用标准器检测DCS的相应通道,保证该通道没有问题。

你公司的偏差现象我估计是电阻体内进水,这种情况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到的。拿出电阻体芯烘干即可。

网友C:
找一个双金属温度计,套管要细的,把热阻芯抽出,插入双金属,看设备的实际温度即可。

网友D:
先换一个同样型号的试一下,如果还是这个现象,有可能是插入深度不够。

网友E(2011-01-05):
可以选用我这的一款数字温度计,无需电源。直接显示现场实际温度,保留一位小数点。 QQ465732188

网友E:
可以选用我们生产的高精度的数字温度计,无需外接电源,直接现场使用。QQ465732188

网友F:
不知解决没有?

网友G(2011-04-05):
换只热电阻看看(要是可以换热电阻芯就方便些),要是你们公司有热电阻和热电偶校验可以把认为不准点那只拿去校验下。以上都正确就是设备原因。

网友H(2011-05-08):
更换一新的试试,实在不行拆下来试验

网友F:
好象只有测电阻值来判断

网友F:
好像可以测电阻来判断

网友I:
你好!!!何为准确!~!!只要控制在容许误差范围之内!!都是可以的 !!!化工厂是吧?不要纠结在一个温度是否准确,要把视眼放在整个控制系统!如该温度控制系统能否达到生产实际工艺要求!!改变调节量,被测介质是否变化!趋势是否符合工艺要求!!!当操作人员发现一测点不对时,是说明仪表调节系统不理想,需查找原因。

网友J(2011-07-13):
我觉得吧 不一定是仪表问题  很可能是工艺问题  实际温度有这么多  你可以用红外测温枪到现场测下温度

网友K(2011-12-08):
要想知到现场热电阻所测的温度是否准确你可换一支好的同型号的热电阻试一下,另外也可用标准校验仪给被测热电阻给个信号看它输出的值是否对应。

网友K:
当然,现场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仪表的原因,你还要对工艺进行确认,管道有无堵塞都要查清楚!

网友L(2013-09-26):
工艺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