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安川伺服驱动器显示闪烁

楼主(2011-09-06):
一上电伺服驱动器上的屏幕上字母一直在闪连报警代码有时也在闪,有时重启几次又好了,不过就在它旁边有个三菱的E500 2.2kw的变频器,会不会是干扰,现象时有时无,谢谢大家

网友A(2011-11-07):
重新设定下就OK了最好是找下安川的说明书

网友B(2012-02-02):
深圳市伊斯凯普电子有限公司专业代理美国KOLIMORGEM直流伺服马达,美国PACIFIC SCIENTIFIC步进马达和伺服电机控制系统。我们公司是专业从事欧美日工业器材推广与销售的进出口贸易公司,是一家具有雄厚的资金及技术力量的现代化企业。良好的经营与信誉,使我公司与国外数百家的工业器材生产厂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是欧美日多家工业器材生产厂的中国代理和授权经销商;我们常年直接从国外原厂进口大量的工业器材以满足供应配套厂家使用,从而保证在产品价格、供货周期、及产品质量上都有绝对的优势。我公司是德国BAUTZ伺服电机;美国太平洋PACIFIC SCIENTIFIC步进马达和伺服电机控制系统;日本TAMAGAWATSUKASAYASKAWASANYO DENKI伺服电机和变频器;IMS电机及控制系统;BALDOR伺服控制系统等国际著名品牌在大陆之指定代理商。同时拥有进口的先进加工设备和技术,可对特殊器件、电机和控制板()、摄像头等进行加工和专业维护维修!

公司主要代理产品及制造商名录

步进马达,伺服电机,泵系列MAXONELECTRO-CRAFTPACIFIC SCIENTIFIC

网友C:
好像是电源部分的问题。供电能力不足引起的

网友D(2012-05-02):
你查下伺服器电源线和电机输入线是不是和变频器公用啊!信号线是不是也和电源线捆绑在一起啊!应该是强干扰啊!你试试吧

网友D:
你查下伺服器电源线和电机输入线是不是和变频器公用啊!信号线是不是也和电源线捆绑在一起啊!应该是强干扰啊!你试试吧!把线分开或单独接线

网友E: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参考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我司伺服

网友F:
专业维修名种变频器、显示器、驱动器、伺服控制器、电源板、通讯板、CPU板、放大器、I/O板、触摸屏、交-直流驱动器、PLC程序控制器以及各种主板、控制板等。希望有需要的联系我。QQ:323221191   电话:13264437511    联系人:田女士

网友E: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参考松下伺服,专注于100W----2KW段伺服低功率伺服电机的研发生产。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G(2012-07-05):
有短路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