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机轴承温度过高了吗

楼主(2009-07-06):
我用的是变频器带的一台电机。37KW,2970转 电机B级绝缘。负荷是离心水泵。电机前端轴承温度有102度,请问是正常的吗,需要把这台电机停止吗。如果不是正常的温度,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已经加注耐高温高速黄油,还是不行。

网友A:
我感觉温度是高了,请问你电机用多久了,如果用到两年以上,并且没有对轴承做过保养,可能轴承有问题了,加黄油也没用了。你可以感觉一下它的震动是不是比别的电机厉害,如果厉害就尽快修理吧,省的烧了电机麻烦!

网友B:
考虑一下机械方面的问题,也许是机械造成的。

网友C:
如果轴承温度比定子温度还要高,就应该是机械问题。检查一下电机轴承和与水泵的连接方式,是否过盈等。

网友D:
电机与离心泵的联轴器不同心,检查一下,进行调整

网友E:
如果轴承温度比定子温度还要高,就应该是机械问题。

网友F:
注意,黄油加多了轴承也会发热。

网友G:
这么高的温度肯定有问题,一般来说70-80度正常。

网友H:
声音正常的话,这是电机前轴承要坏的前兆.能坚持多久不好说,要清洗,最好更换.

网友I:
温度确实偏高了,一般超过80°就不正常了,建议你最好更换新的轴承,以免抱轴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注意,黄油加多了轴承也会发热。

检查机械装配等

网友K:
转速这么高轴承温度太高了,实际转速多少哦?清洁下轴承吧,轴承可能损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温度确实偏高了,一般超过80°就不正常了,建议你最好更换新的轴承,以免抱轴

网友M:
温度过高了,检查一下轴承吧!!

网友N(2010-11-12):
这么高的温度肯定有问题,一般来说70-80度正常,同意,一般电机需要用电机温度巡检仪进行温度过高报警与断电

参考:http://www.wkqyy.com 温控器应用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