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谁知道我的人机界面{文本显示器}是怎么了?

楼主(2009-08-30):
单位有几台空压机上面的人机界面显示的字体花了 有的现实信息看不清  字体残缺不全  以前换了一台   可是没有用多久又花了  环境不是太好  那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先了谢谢

网友A:
脱焊或者漏电短路等都会造成这个样子

网友B:
干扰。可能是你的接触器。。

网友C:
受潮了。吹风吹一下排线!!!!!!!!

网友D:
环境温度和环境太差引起排线接点不好

网友E(2010-11-09):
机器视觉图像处理方面的专业网站,中国图像网www.china-image.cn,上面有专业的论文,案例以及货物供求,大家有时间可以看看

网友F:
BeauGauge Suite V2是套图形仪表类ActiveX控件合集。它应用于仿真、科学、仪表、自动化、工业监控等领域,可快速生成多种虚拟仪表。软件内置多种图形组件,开发者只需通过鼠标进行简单操作,就可自定义自己的仪表。

1 内置超过百种仪表样式,并且自定义功能强大。如指针、刻度、背景等组成仪表的元素,不仅可以用软件内置几十种样式,也可用美工设计的图片,制作任意样式。

2 软件操作简单。方便的图形化界面,开发者只需点击几下鼠标,就可自定义自己的仪表。

3 采用ActiveX技术,BeauGauge Suite V2 可用于所有支持ActiveX技术的软件中,包括Visual Studio(6.0, 2003, 2005, 2008,2010),Visual Basic 6.0,Visual C++ 6.0,Visual C# .NET,Visual Basic .NET, Delphi, Borland C++ Builder,PowerBuilder,Visual FoxPro,ASP,PHP,Microsoft Office,MATLAB……

4 运行于Windows2000及以上的Windows平台。

下载地址 http://www.beaugauge.com/download/BeauGaugeSuite.zip
联系我们 beaugauge@gmail.com

网友G:
41912604工控技术交流群

网友H:
又学习了一种方法了

网友I:
干扰,建议采用屏蔽线

网友J:
如果振动大的话建议换了人机后把它移出机器上另装。

-------------------------------------------------

包编程用USB转COM线    二手PLC 人机介面 伺服 变频 编程电缆 视频教程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西门子S7 200  4级密码解除,三菱Q全系列PLC解除密码。

文彬工控电气----长期回收 工程余货 二手 各品牌PLC 触摸屏 变频器 成套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