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那位知道这个人机界面 怎么了?

楼主(2009-08-30):
单位空压机上面的 人机界面  上面显示的字体现在残缺不全 运行信息都看不清了 以前换过一台  用了没有多久现在又花了 那位老师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已经回复您了哟,怎么又在问呀

网友B:
一、维修部

维修各品牌的变频器:ABB、西门子、科比、瓦萨、施耐德、SEW、西威、
富士、三菱、日立、松下、瑞思、春日、明电舍、
AB、艾默生、台达、台安、三垦、三品、普传、森兰、海利普、易能、安邦信、格力特、汇川、安川、正泰
惠丰,四方、伦茨等欧系、美系、日系,国产变频器。
维修各品牌人机界面:威纶、人机、海泰克、AB、 西门子、富士、
台达、三菱等各种触摸屏、文本。
3.维修各品牌的PLC: 三菱、欧姆龙、ABB、AB、 西门子、松下、日立、富士、艾默生、GE、台达、力杨、信捷、海为、全志、凯迪恩等国内外品牌。
4,触摸屏、PLC、软件修改、各种IGBT、整流模块、光电耦合器齐全、

注:以上器件及维修:维修及时、价格合理、交货迅速。

二、工程部

各种PLC系统开发改造,数控机床的改造,电气设计。

三、艾默生变频器PLC、威纶触摸屏的一级代理、汇川变频器,伟创变频器, 迈克彼恩伺服驱动器、CMC软起动器的代理。

四、通讯方式:

单位地址:济南市花园庄东路16号数码港6D-5
联 系 人:栾小莉
邮 编:250013
电 话:0531- 86972485 13645311690
传 真:0531-86975490

网友C:
要么你的屏幕坏掉,要么就是你的人机里面的程式乱掉。更换一个吧

网友D:
看看会不会环境太潮湿,受潮了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 是坏了

网友E:
北京莱茵经典机电维修有限公司

生产设备出了问题 怎么办?
本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电路板维修工程师队伍,多年来已为各
行各业修复了大量的集成电路板,程控、工控、数控、自动化、仪器仪表。
工业自动化:西门子三系统、八系统、发那科系统、切割机控制板、工控、数控
机床控制板、焊接机器人及生产线、等离子切割电源及弧焊设备等。
本公司还维修了大量:日本、德国产变频器,直流驱动器,伺
服控制器,编码器,PLC。例如: 三菱、欧姆龙、富士、ABB、西门子、日立等。直流调速器[例如:ABB、欧陆、伦茨、CE、通用电气、圆心等及各种国产品牌]。各种品牌的工业电源。变频器[例如: 安川,西门子,富士,三菱,施耐德,日立,松下电气,ABB, 华为, 欧鹿、伦茨、台达、台安、爱德利、三星、LG、丹佛斯、米高、安邦信、罗兰,瑞恩,松下电气、威肯、佳灵、康沃 等.
纺织行业:必佳乐喷气织机、剑杆织机、倍捻机、染色机、开幅定型机、
电脑绣花机及缝纫设备、电脑提花机,丰田、津田驹喷气织机及各种国内外的织布机、纺纱机、三菱高头机、上袖机、电脑平缝机,缝纫机等毛纺、纺织服装生产线设备。
造纸行业:进口造纸机、抄纸机,浆料设备、复卷机、卷包机、劈卷机,卷纸生产线,及面纸餐巾纸生产设备。
印刷行业:海德宝(德国)对开或四开胶印机,激光照排机,墨键驱动板,水
辊驱动器,网屏晒板机的控制板等.还维修了其他厂家[例如罗兰.高
宝.日本三菱.富士. 小森. 意大利彩神.桥牌[香港等] .
食品行业:制罐机控制板、罐装机控制板、流量控制仪、电子称显示板、糖度
显示仪、封口机等。
物业管理:宾馆,饭店,高档公寓物业管理,立体仓库所用各种电梯控制板(三
菱、日立、东芝、现代、迅达),中央空调控制板,楼宇自控设备,
自动卷帘门,监控门。

联 系 人: 张站峰 13522157078

网友F:
再买一个更换吧,没什么好修的.老化了

网友G:
环境潮湿,做好防潮,防水处理。

网友H:
华夏科技自动化有限公司
联系人:沈小姐
TEL:0769-82994714
FAX:0769-82624636
手机:15916920656
QQ:1184330249/463608766
http://www.shyhuan.com.cn
http://shop58794820.taobao.com/

我们公司秉承质量第一,顾客至上的原则,竭诚为国内外广大客户朋友提供优质的服务,希望通过我们的真诚与努力能够成为您长期的合作伙伴,共创辉煌!

我司生产销售各种品牌PLC编程电缆: (产地:台湾) 三菱PLC编程电缆,西门子PLC编程电缆,欧姆龙PLC编程电缆,台达PLC编程电缆,施耐德PLC编程电缆,松下PLC编程电缆,富士PLC编程电缆,AB编程电缆、PLC解!密软件。
批发各种品牌PLC编程电缆、Profibus总线电缆、Profibus总线连接器、PLC锂电池、CP5611卡、永宏PLC、信捷PLC、文本显示器。

欢迎您的来电咨询!
如您有任何需要请和我们联系,我们将尽全力为您服务,多份渠道,多份选择

网友I: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设备环境过差导致。

网友J(2010-09-06):
屏花有好几种情况的,具体的可加我QQ详谈,我公司专业维修PLC、变频器、触摸屏、伺服、数控系统。QQ:1134130563

网友K:
我也遇到过,触摸屏的电池总是报警电压低,将触摸屏远移到控制室内,并将触摸屏进行清洗、清洁后再也没有出现类似故障

网友L:
现在好多工业液晶屏都喜欢这样,我们公司的设备也有出现这种现象,不过好像清洁一下插接口就差不多了

网友M:
个人认为 1:设备的环境过差(比较理想的环境 温度25度 湿度50%) 2:操作不当(例:触屏使用压力过大) 3:供给电源不稳定 4:灰尘过大,清扫不及时和维护力度不够。

网友N:
要是一开始运行正常的话,就可以排除程序、软件的问题。可以考虑维修或者换一种更能适应这种工作环境的触摸屏了。推荐台湾威纶触摸屏,要是工艺画面不是很多,不是很复杂的用信捷文本显示器更好,这个东西一来便宜,二来对环境适应是比较好的。

更多触摸屏请到本公司网站咨询:http://www.52hmi.com

网友O:
是不是现场环境振动太厉害了,一般的人机界面受不了这么折腾。

网友P:
上次也碰到此类事情,最后厂家更换2个才好,说是连接的插件有松动造成的,字体出现严重的飘逸,不知情况是否和你的一样

网友Q(2010-11-30):
描述不清楚呀

一般花屏是接触不好

网友R:
深圳朗辉电路板维修有限公司

0755-61635357

15914193712小周

www.szlanghui.com

网友S(2016-08-03):
能不能不要做广告啊,烦死了,这是学习的地方。

网友T(2016-09-02):
触摸屏的电池总是报警电压低 是连接的插件有松动造成的

网友U(2017-05-19):
板坏了,连接问题

欢迎致电武汉维林宇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维修,电话:18086044980

网友V(2017-09-18):
程序乱了吧?重新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W:
是不是哪里有干扰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