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400接线的这个模块是什么东西?

楼主(2012-10-05):
请问下这个模块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有点像信号隔离器

网友B(2012-12-11):
信号转换模块,比较常用,主要是用在DCS系统

网友C:
信号隔离器,接常接二线制变送器

网友D(2013-01-29):
信号隔离配电器(两线制仪表信号隔离与配电功能),我经常用!

网友E:
安全栅,有模拟量的有开关量的很常见呀

网友F(2013-09-05):
好像是调整量程和零点的转换器吧?

网友G(2013-10-14):
加强信号传输的作用,还有 一家叫北京什么、、、有个24V是电源然后你看下侧面的说明会明白

网友H(2014-05-17):
有量程和零位调节电位器,是温变吧.

网友I(2015-02-07):
DCS里隔离安全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