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问题

楼主(2009-05-30):
我厂一普通抓斗行车,有一总电源交流接触器.是自锁电路.每次按启动按钮能自锁.按停按纽能停.在按启动按纽不吸合.,断一下电在按启动又能吸合.望高人讲解一下.到低是什么问题引起交流接触器每次只能吸合一次.下次吸合必须断一下电. 线路就是一普通自锁电路.控置回路是好的

楼主:
我厂一河南产普通抓斗行车,有一总电源交流接触器.是自锁电路.每次按启动按钮能自锁.按停按纽能停.在按启动按纽不吸合.,断一下电在按启动又能吸合.望高人讲解一下.到低是什么问题引起交流接触器每次只能吸合一次.下次吸合必须断一下电. 线路就是一普通自锁电路.控置回路是好的

网友A:
控制回路是好的?那就不会这样了,呵呵。。。还是在检查下控制线路吧

楼主:
线圈是380伏的.因手头没有380的用220的临时代换了一下.每次可以可靠吸合.想不明白

楼主:
应该控制电路没有什么问题,用220的控制线没有动接上可以吸合.是不是380线圈问题.那位同行碰到这一奇怪问题没有,还望指教

网友B:
还是在检查下控制线路吧,还可能是按扭触点有问题

网友C:
用电笔或万用表测量一下,看电到哪儿断了就行了,肯定是控制线路的问题,是不是哪个继电器没断开

网友D:
是哪里触点不好.

网友E:
检查一下按扭的触点,看是否氧化,或有脏物

网友F:
控制回路原先是380的,可用220的就可以正常用,那你的控制回路有一根控制线有接地现象,好好检查一下你的控制线,用万用表电压档,测一下每次的电压,吸和时和不能吸和时的电压是多少,比较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检查下电压就知道那问题了,这个问题不是很能难,桉下按扭如果线圈有380V电压就是线圈的问题,如果没有就查控制线路

网友H:
接触器下面有热保吗,一般用到它的常闭辅助触点做控制用,此点容易不通

网友I:
没必要拉到这里来讨论,现场就能解决的问题,

先断电检查线路,再带电查其他,

网友J:
呵呵,接触器通电自锁,按启动按钮当然不会再起作用啦,要想再次吸合启动肯定要先断电的了

网友K:
同意12楼的说法。。。。。。。。。。。。。。。。

网友L:
引用 网友I:

没必要拉到这里来讨论,现场就能解决的问题,

先断电检查线路,再带电查其他,

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还玩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