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问题引起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0-06-03):
前段时间我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台加有减速机的电机上变频器运行时只能上升到20几HZ,把电机线撤下变频器一切正常。原来是因为电机高速运转时减速机内部的有卡死现象。慢速时又不出现这种现象,你说奇怪不奇怪。

网友A(2011-01-30):
卡死以后,电流会增大,变频器应该过流报警提示.

网友B:
机械是不是有问题,感到你说的机械应该有点问题,在高速的时候带不动

网友C:
很多问题都是机械问题引起来的

网友D(2011-03-31):
先检查一下机械有有没有卡死的情况

网友E(2011-11-25):
我们也碰到过,变频器过流自动降频。我们是料泵电机,变频器低频率正常,只要高过20HZ就只能运行到2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