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电机自转

楼主(2009-06-08):
各位大哥,小弟第一次发帖求助,多谢支持,问题是我公司一数控加工中心,有一链条自动送料机构,驱动为三相异步电动机带减速机的,然后拖动链条传动。允许大概运动误差在最多3MM,到位后传感器感应到停机,但是断电后自转2,3圈就会超过允许误差,造成材料报废,求助解决方案,传感器已调整但是允许调整很小效果不好,还有没有其他好办法谢谢

网友A:
改变频,,也可以使用离合器,

运行时吸合,停止时离合松开,

电机再怎么转都不会带动机器了

机器惯性应该就不会超过误差值了

网友A:
具体就是在传动的地方多一步,,中间加离合,,,

离合用继电器的常闭触电控制,

传感器给电机信号的同时也给继电器信号,

继电器马上把离合松开,电机就带不动链条了

还管它怎么转呢!

呵呵,,有点太详细了

网友B:
应该是惯性作用!想办法消除惯性的影响就可以了,只要传感器一感应到就马上停止!

楼主可以试试刹车电机,或者自己做一个直流制动电路,可以很快就停机的!

不过还有一点:楼主是用链条传动的,这种传输方式很不精确,误差比较大,你要求的3mm估计实现起来比较困难!考虑用其他传动方法吧!

网友A:
刚想到的,,还可以再加一个电磁制动器,,在电磁离合放开的同时吸合,

就算机器有惯性也保证一动不动了,接下来就只要管传感器了。

建议用一个检测黑色的电眼,然后在传动的某个部位打个黑点,

参考楼上,最好改同步带传动吧、

网友C:
用电容储能电路做停机时的制动,可以很快停机的

网友D:
4楼的方法比较有可行性 我们公司就是差不多用这方法的啊

楼主:
对:东南机械小电工 关于

刚想到的,,还可以再加一个电磁制动器,,在电磁离合放开的同时吸合,

就算机器有惯性也保证一动不动了,接下来就只要管传感器了。

建议用一个检测黑色的电眼,然后在传动的某个部位打个黑点,

参考楼上,最好改同步带传动吧、

内容的回复:

谢谢朋友你的主意,关键是我们公司的这台加工中心可是新机器近300W啊,国内只有我们公司有这种机器,老外一般不会允许我们这样折腾他们的机器的,我现在的想法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改善他,头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电容储能电路做停机时的制动,可以很快停机的

不好意思不是太理解,可以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E:
你加上制动装置不就好了

尊敬的客户,您好!本人专业为您从事以下工作:
工业自动化设计、PLC和触摸屏编程、三菱PLC解!!密、单片机编程、模拟数字电子电路设计、电路板设计与维修、电气线路设计、液压系统节能改造(如:注塑机、压铸机、液压拉伸机、液压挤出机等)、风机节能改造(如:大型风机、空压机等)、水泵节能改造、老式生产加工设备改自动化系统、非标准设备的设计、设备维修等工作。
联系人:徐东升
手机:15920801421
电话:02085846200
QQ:1062932363
Email:morningsun.163.c@163.com
望多多关照,合作愉快,顺祝商祺!

网友F:
y误差3MM,你用普通电机是搞不定的,尤其是用减速机,建议用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