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涉及到传感器、变频器、电机和减速箱的问题

楼主(2009-06-17):
情况是这样的: 伦伺变频器控制一个22kw的电机和减速箱。电机上方有一个张力臂对电机速度进行调节。张力臂的背面有一个位置传感器。 点动的时候电机转动不匀速,有一顿一顿的现象,并伴随有异响。 后来拆开电机和减速箱,空载运行,电机没有问题。 减速箱是意大利产,非常复杂,里面有油,里面齿轮可能没有问题。 进行联动时,手动张力臂看电机转动的反应。发现电机自动加速的时候会有一顿一顿的情况产生,好像运行良好的情况下突然被刹到一样。但操作屏上的活套反馈值又是正常的。 现在就怀疑到底是不是变频器参数有问题 还是位置传感器有问题 请高手指点一二。

楼主:
怎么看不到??

楼主:
今天准备去查看一下变频器参数的问题.

看是不是减速时间短了

网友A:
   是你自己新做的一台这样的设备;     还是本来有这样子一台设备,现在出现故障了?

   另外,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速度: 点动时的速度是多少?  联动(应该是张力臂控制时)正常运行时的速度多少?

  提问题的时候,最好把情况讲清楚,才方便别人去分析。

 初步判断,应该是一台采用PID控制 恒张力收放卷之类的机器。

个人愚见`~

网友B:
首先考虑参数因素,比如张力传感器的积分时间等。

网友C:
查一下张力控制设备看看

楼主:
对:你最珍贵 关于

   是你自己新做的一台这样的设备;     还是本来有这样子一台设备,现在出现故障了?

   另外,这台设备是做什么用的,什么控制方式? 速度: 点动时的速度是多少?  联动(应该是张力臂控制时)正常运行时的速度多少?

  提问题的时候,最好把情况讲清楚,才方便别人去分析。

内容的回复:是本身就有的一台设备,拉丝机一号卷筒之前的剥壳机.点动速度很低1米,联动时候是6米.

楼主:
减速箱拆开之后,工人把里面的轴承弄破了一个.不得已只能重新保养减速箱.

把减速箱和电机重新装好,之前一顿一顿的情况就解决了.

初步怀疑还是减速箱里面的齿轮有问题.

网友D:
像这种问题 检查故障的时候应该先配出机械问题再考虑电气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