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与私服不能同时运行的问题!

楼主(2010-11-15):
我在安装机床时遇到如下问题恳请大侠出手帮帮小弟帮!谢谢!!!

三品的变频器控制机床的工作台,三菱mr-j3-360a的私服控制器及电机控制刀架,单独开刀架可正常运转,但开工作台时工作台正常运行,但私服会出现AL,20的报警代码,若刀架运行中开工作台会出现AL.16的报警代码,本床为龙门铣床,共计四个刀架(左侧、右侧及横梁上的两个:左立刀架、右立刀架)出现报警的是靠近工作台电机约2米远的左侧、左立刀架,右侧的均正常。本人怀疑是电机干扰,不知有没这可能,假若是请问怎样才能解决?以下附报警代码信息

AL.16 编码器异常1
(电源导通时)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的通信出
现异常。
1. 编码器接头(CN2)脱落。正确连接。
2. 编码器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3. 编码器线缆故障。
(断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线缆。
4. 参数的设定中编码器线缆的种类(2线
式,4线式)的选择错误。
请正确设定参数No.PC22的第4位。

AL.20 编码器异常2 编码器和伺服放大器之间通讯
异常。
1. 编码器接头(CN2)脱落。正确连接。
2. 编码器故障更换伺服电机。
3. 编码器线缆故障。
(断路或短路。)
修理或更换线缆

网友A:
变频器的线和伺服的线分开走    变频器的电机线和控制线用屏蔽线试试  我们单位的磨床也出现过伺服干扰问题   变频器干扰伺服驱动

网友B:
屏蔽线 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