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9系列ETYP故障

楼主(2009-07-11):
东芝s9系列VFS9S-2015PL-AN(1)     ETYP故障(变频调速器型号错误) 请问是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技术支持一下 QQ957177760

网友B(2010-03-03):
各位大哥,我现在也是东芝变频器,也是报:变频调速器型号错误。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B:
哈哈,我的问题解决了。不是主板问题,是参数有误,参照说明书吧参数改回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