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n1145 电源模块怪故障

楼主(2009-06-30):
 上电后有输出大概1秒 进线电压故障灯亮,输出电压开始下降。当下降到300V左右时,又回升到550V又不到一秒。又下降。。。如此反复。。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两个小板也代换过。。。就是查不出故障。。

网友A:
1.那几个2M的电阻换掉试试,还要记得清洗电阻下面的电路板部分。

2.测量一下各路电压的大小包括±15V,5V,24V,看是否有什么异常。

楼主:
电阻换过了。。各电压都正常。。。而且继电器也在响~!有高手遇到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B(2010-03-05):
我也遇到了这种故障电压下降至300V接触器闭合后马上断开,电压又下降。。。这样重复3次黄灯灭 接触器也不再闭合了。。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个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C:
电路板受湿以后就会产生此现象,因电源启动是有热敏电阻构成,当启动结束后输出电源不能及时供上就保护,需过几分钟

再启。

网友D:
惠州市技高科技专业维修西门子系统电路板,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触摸屏,PLC,6SN1145电源模块-----13556213286

网友E(2010-04-12):
北京神都天成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神都天成科技有限公司是集自动化工程及设备销售、维修保养,电路板检修和科研为一体的高科技公司。维修工程部拥有完善的伺服测试系统和经验丰富的电子维修工程师。本公司为众多知名企业和供应商修复了大量的电路板和机床控制设备和电路板,特别是进口设备,对于无原理图、芯片级的维修工作,不仅解决了国外设备维修时间长,价格高等缺点,而且缩短了停产周期,挽回重大损失,为企业节约了大量的资金。

※ 维修范围:(所有自动化设备和数控机床控制板及驱动板。)
1.数控系统:西门子系列801系统、802S/C系统、802D系统及810D、840D 系统等;发那科系列0I-A/B/C/D系列、博士力士乐系列、哈斯、海德汉、三菱、ABB系统等。
2.驱动器:西门子系列610型、611A/U/UE型及650/660型等;博士力士乐系列驱动器;发那科系列驱动器及主轴、伺服轴驱动器等。
3.伺服电机:西门子1PH6/7,1FT5/6,1FK6/7系列伺服电机,法那科伺服电机等。
4.可编程控制器:西门子S5系列、S7-200(300、400)系列;发那科、欧姆龙及三菱、安川等。
5.变频器:西门子、发那科、台达、安川、三菱、富士及欧姆龙等。
6.电 源:各种工业用电源,包括NC电源、PLC电源、伺服电源等。
7.显示器:各类CRT显示器、人机界面触摸屏及各种大型显示屏等。

※ 技术水平:
本公司拥有完善的测试平台,从而减少了维修设备的返修问题。公司拥有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的维修工程师,为芯片级无图纸维修,不受电路板功能的限制,他们对进口设备结构与电子电路都非常精通,并在电子领域有深厚的经验积累,能够维修各类进口设备的伺服系统、控制系统以及各类精密电路板。

※ 维修费用:(以下标准仅供参考,可根据维修设备的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

★ 按照购买新板价格的20%-25%左右收取维修费。

★ 器件费:200元/件以下免收;200元/件以上按成本实收。

※ 维修及保修时间:标准维修时间5-8个工作日;加急1-3个工作日;对修复部位保修六个月。

※ 备注:公司里有完善的西门子和法那科的测试平台,修复率达95%以上。

联系人: 陈福跃 手 机 : 13520251133 电话/传真:010-59355357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分钟寺关家坑4号院大汉国际中心大厦C103室 邮编:100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