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平板线坏了一般是哪些原因

楼主(2009-07-14):
  首先说明一点,刚开的号,所以没有积分送!

      请教一下高手们,变频器的平板线坏了,一般是由于哪些原因所造成的!

网友A:
就没有哪位碰到过么?

还是我问的问题太低级?

新手类,不懂哦。

网友A:
有高人就说一下是什么原因咯???

网友B:
灰尘,插拔,扭转等,换一根就是了。

网友A:
非常感谢上楼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