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源线的选择

楼主(2010-05-21):
      现在变频器应用越来越多,使用领域也越来越广。大家也都知道变频器能省电,使用变频后线路电流也减小许多。在选择线径和开关时是否要比原来不使变频器的线径和开关小一个等级?希望有这方面经验的同志发表下你们的意见。

网友A:
在选择线径和开关时是否要比原来不使变频器的线径和开关小一个等级?

没这个说法呢。

网友B:
变频器省电是由于设备没有到额定状态运行,线路和开关不能缩小的,一旦设备到满载运行线路和开关就受不了了。

楼主:
恩,有道理。谢谢各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