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中PC929和PC923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1-27):
变频器中有个里面有三个PC929和三个PC923 有的变频器中有六个PC929他们在变频器中起什么作用呢,还有就是变频器报什么故障的时候大概就是他们坏了呢  一般的话变频器中谁又和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有直接的影响呢?

网友A:
这两个都是光电耦合器,作用是接收主控芯片的驱动信号,通过光电隔离后再经过放大器放大后驱动逆变模块,一般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或者缺相大多是光耦坏了。

网友B(2011-01-16):
A316J、PC929、PC923光耦特价批量销售!
品牌:AVAGO  型号:HCPL-316J
品牌:SHARP  型号:PC929
品牌:SHARP  型号:PC923
大量全新原装光耦现货库存,如HCPL-T250V、HCPL-2611V、HCPL-3120、HCPL-3140、HCPL-7800A、HCPL-7840、PC816、PC817等AVAGO、SHARP光耦常备现货,价格低惠,欢迎采购。
小批量和大批量采购本公司都极力配合,以满足客户不同采购量的需求。
◤----------------------------------------◥
利 瑪 電 子(新 加 坡)有限公司-深圳辦事處
Lima Electronics < Singapore > Limited
TEL     :0755-8836 5152,137-1457-2551 罗先生
QQ      :810654678
MSN     :luoziqiang@hotmail.com
Website :www.limaworld.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