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这样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0-07):
大家看我的松下PLC,PLC的开关在RUN位,怎么指示灯显示这样呢?请指教一下小弟。谢谢

网友A:
很难说了,用电脑监控一下。

网友B:
有故障发生啦,Error灯不是亮了吗

网友C:
有可能是程序执行错误,处于编辑状态,也有可能是外部因素引起的故障

网友D:
系统错误,停止工作。

网友E:
用电脑联机PLC,看看是否是程序问题。

网友F(2010-12-06):
程序丢失了...............

网友B:
能联机查看故障吗?

另外是发生之前,PLC是处于何种状态?在发生之前,你做了哪些处理?

网友B:
程序丢失是很难的,当然不排除下载过程中发生了致命故障,造成程序发生了紊乱,比如下载过程中突然断电?

网友G:
我刚处理过一台这样类似的情况。

是程序出了问题

QQ:252423387

网友H:
用电脑连线看一下,可能程序出错或外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