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G11 37.5kw变频器输出不平衡

楼主(2010-06-22):
接手多台富士中大功率变频器,都有输出不平衡的现象,输出电压有点偏差10V左右。示波器输出波形,在低频的时候每一路的开和关的时间都不一样。现在怀疑是电压反馈部分出问题,请教各位这类问题要如何处理。

网友A:
检测电流反馈电路·······················

网友B(2010-10-09):
可以打开U61参数,设为1后确认,将电压偏移进行校正,使输出三相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