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维修技术资料的要求

楼主(2009-08-11):
文章编辑:机床维修

 技术资料是维修的指南,它在维修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借助于技术资料可以大大提高维修工作的效率与维修的准确胜。一般来说,对于重大的数控机床故障维修.在理想状态下,应具备以下技术资料:
  ⑴ 数控机床使用说明书 它是由机床生产厂家编制井随机床提供的随机资料。机床使用说明书通常包括以F与维修有关的内容.
  1) 机床的操作过程和步骤
  2) 机床主要机械传动系统及主要部件的结构原理示意图。
  3) 机床的液压、气动、润滑系统图
  4) 机床安装和调整的方法与步骤
  5) 机床电气控制原理图
  6) 机床使用的特殊功能及其说明等。
  数控系统的操作、编程说明书(或使用手册),它是由数控系统生产厂家编制的数控系统使用手册,通常包括以F内容:
  1) 数控系统的面板说明
  2) 数控系统的具体操作步骤(包括手动,自动、试运行等方式的操作步骤.以及程序、参数等的输入、编辑、设置和显示方法)。
  3) 加工程序以及输入格式,程序的编制方法,各指令的基本格式以及所代表的意义等.
  在部分系统中它还可能包括系统调试、维修用的大量信息,如:“机床参数“的说明、报警的显不及处理方法、以及系统的连接图等。它是维修数控系统与操作机床中必须参考的技术资料之一。
  ⑶ PLC程序清单 它是机床厂根据机床的具体控制要求设计、编制的机床控制软件,PLC 程序中包含了机床动作的执行过程,以及执行动作所需的条件,它表明了指令信号、检测元件与执行元件之间的全部逻辑关系。借助 PLC 程序,维修人员可以迅速找到故障原因,它是数控机床维修过程中使用最多、最重要的资料
  在某些系统(如FANUC系统、SIEMENS802D等)中,利用数控系统的显示器可以直接对PLC程序进行动态检测和观察,它为维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在维修中定要熟练掌握这方面的操作和使用技能
  ⑷ 机床参数清单 它是由机床生产厂根据机床的实际情况,对数控系统进行的设置与调整。机床参数是系统与机床之间的“桥梁”,它不仅直接决定了系统的配置和功能,而且也关系到机床的动、静态性能和精度因此也是维修机床的重要依据与参考。在维修时,应随时参考系统“机床参数”的设置清况来调整、维修机床;特别是在更换数控系统模块时.一定要记录机床的原始设置参数,以便机床功能的恢复。
  ⑸ 数控系统的连接说明、功能说明 该资料由数控系统生产厂家编制通常只提供给机床生产厂家作为设针资料。维修人员可以从机床生产厂家或系统生产、销售部门获得。
  系统的连接说明、功能说明书不仅包含了比电气原理图更为详细的系统各部分之间连接要求与说明,而且还包括了原理圈中未反映的信号功能描述,是维修数控系统,尤其是检查电气接线的重要参考资料。
  ⑹ 伺服驱动系统、主轴驱动系统的使用说明书 它是伺服系统及主轴驱动系统的原理与连接说明书,主要包括伺服、主轴的状态显示与报警显示、驱动器的调试、设定要点,信号、电压、电流的测试点,驱动器设置的参数及意义等方面的内容,可供伺服驱动系统、主轴驱动系统维修参考。
  ⑺ PLC使用与编程说明 它是机床中所使用的外置或内置式PLC的使用、编程说明书。通过PLC的说明书,维修人员可以通过PLC的功能与指令说明.分析、理解PLC程序.并由此详细了解、分析机床的动作过程、动作条件、动作顺岸以及各信号之间的逻辑关系,必要时还可以对PLC程序进行部分修改。
  ⑻ 机床主要配套功能部件的说明书与资料 在数控机床上往往会使用较多功能部件如数控转台、自动换刀装置、润滑与冷却系纽排屑器等。这些功能部件,其生产厂家一般都提供了较完整的使用说明书,机床生产厂家应将其提供给用户,以硬功能部件发生故障时进行参考。
  以上都是在理想情况下应其备的技术资料,但是实际维修时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必要时,维修人员应通过现场测绘、平时积累等方法完普、整理有关技术资料。
  ⑼ 这是维修人员对机床维修过程的记录与维修的总结 · 最理想的清况是:维修人员应对自己所进行的每一步维修都进行详细的记录,不管当时判断是否正确。这样不仅有助于今后进一步维修,而且也有助于维修人员的经验总结与水平的提高。

http://www.sunnamer.net/

网友(2009-09-28):
TY导轨软带

它是填充改性并经表面活化的聚四氟乙烯车削软带,具有优异的摩擦磨损特性,静动摩擦系数很接近。是机床行业用于机床制造与维修的新颖材料,特别是精密机床的导轨耐磨覆面。采用TY导轨软带的机床,可以有效地消除机床的爬行现象;防止磨损对磨导轨副;确保快速,准确地定位和平滑地运动;不产生震颤。TY导轨软带也可用作自润滑耐磨的滑动衬套,垫片等。使用方便,耐磨性好。
机床导轨是机床中的基本结构要素之一。机床的精度和寿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机床导轨的质量,最常用的机床导轨是用铸铁制造的。但由于铸铁导轨的摩擦系数较高,同时摩擦系数随相对滑动速度的变化较大,容易引起“爬行”(粘滑)现象,严重影响机床的精密度和加工件的质量。TY导轨软带为您解决了上述难题。
---扬中市天一高分子新材料有限公司

电话:0511-82802658 82687198

传真:0511-88324303

网址:http://www.tianyixcl.com

网友A(2010-11-25):
我公司生产各类激光设备工作台、工业机器人模块、数控滑台、全自动焊锡机、自动点胶机以及非标等设备。公司本着“诚信、务实、创新、协作”的企业理念,以“质量第一、信誉第一、顾客第一”为原则,将会给各界朋友和客户以满意的结果和回报,为我国机械制造业自动化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做出尽可能的贡献。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人:罗先生  QQ:24415880 联系电话:13613043539  网址:http://www.sons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