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电机请教 急!急!急!

楼主(2010-01-04):
今天这台电机也不知怎么的,不是转的快就是不转完全不受控制,还出现过载报警ALE06,有时还出现ALE07,但是断掉电源之后又好了,再转一会又不行了。

我是在无负载的条件下试机的,电机温度正常,可以说就没发热,一点温度都没有,但是还会报警,奇了怪了,还请大侠指点!

台达伺服电机型号ECMA——E31315ps        1.5KW  110V  8.3A  2000r/min     7.16N.M

台达伺服控制器型号ASD——A1521——AB        1.5KW

我已核对过几个参数正常

P1-01     2         控制模式及控制命令输入源设定

P1-40      650    仿真速度限制最大回转速度

P2-10      1

P1-37      2          对伺服电机的负载惯量比

P2-14      5

P2-6         0         速度积分补偿

P2-7         0         速度前馈增益

网友A(2010-04-22):
  负载过大

转速超过额定值引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