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同时启动|停止几台电机吗

楼主(2010-10-13):
想知道下变频器同时控制几台电机,要怎么控制 还有要注意什么。是同时启动或停止 4台电机,越同步越好,精度需要比较高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楼主:
是啊 怎么没人来回答啊  ~~·

网友B:
如果只是简单的同时调频调速的话,只要选一个大的(两台电机之功率和再加一个保险系数)就可以了,两台电机同时调速。如果只是用于恒压供水的话,就不是这样设计的了,一般有一个工频及变频转换的电气设计,工作方式如下:先开一台泵使用变频器控制,如果水压不够,这台泵的速度就会一直升速到50Hz,这时就可以将它转换到工频电源上,再将变频器切到另外一台泵,并起动。如此就可以达到一台变频器控制多台泵的目的。当然,如果停止的话,就按相反的程序进行。

网友C:
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是同时启动停止   就是同步启动, 有没谁做过的,或知道的

网友A:
马达是2台同样的都是四分之一hp,变频器是爱德利的AS系列是1HP的。简单的同时调频调速,把2台马达线并联在变频器输出端口上,同时启动,同时停止。请问是否可行?

网友D:
可以,但变频器的功率要选的大些

网友E:
这样做完全是可以的,但是个人认为这个不是经济的做法。

网友F:
电机线全接在一起,变频器选择大点的,不过最好是分步启动,启动完成后在旁路

网友G:
这样的例子俺做过,钢厂辊道就是这样设计的,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于四台电机的总和。

这样做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H(2011-05-03):
可以的,我们公司的多功能天车大车行走电机就是由一台变频器控制的

网友I:
现在大部分变频器都可以做到1拖多,但是不能保证完全意义上的同步

网友J:
理论上变频器可以带N台,变频器容量=所有电机功率和+裕量,但实际运行过程中是十分危险的,当其中某一台出现问题造成短路或变频器故障时,可能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你省下的那点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