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电工特种作业复习题3

楼主(2009-08-26):
三、判断题
l.万用表不允许带电测量电阻。(√)
2.隔离开关不能断开负荷电流和短路电流。(√)
3.电焊机二次线的截面积不宜小于35平方毫米(铝芯绝缘线)。(√)
4.触电急救应遵循八个字,即"迅速、就地、准确、坚持"。(√)
5.在所有的电气设备上进行检修和试验工作时,必须填写工作票。(x)
6.为了防止触电可采用绝缘、防护、隔离等技术措施以保障安全。(√)
7.对于容易产生静电的场所,应保持地面潮湿,或者铺设导电性能好的地板。(√)
8.雷击时,如果作业人员孤立处于暴露区并感到头发竖起时,应该立即双膝下蹲,向前弯曲,双手抱膝。(√)
9.电流为100毫安时,称为致命电流。(x)(50毫安)
10.移动某些非固定安装的电气设备时(如电风扇,照明灯),可以不必切断电源。(x)(必须先切断电源)
11.在使用手电钻、电砂轮等手持电动工具时,为保证安全,应该装设漏电保护器。(√)
12.电压表的附加电阻R除可扩大量程外,还起到温度补偿作用。(√)
13.电压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开路,电流互感器二次绕组不允许短路。(x)
14.使用万用表测量电阻,每换一次欧姆档都要把指针调零一次。(√)
15.装接地线时,应先装三相线路端,然后装接地端;拆时相反,先拆接地端,后拆三相线路端。(x)
16.交流电流表和电压表所指示的都是有效值。(√)
17.导线的安全载流量,在不同环境温度下,应有不同数值,环境温度越高,安全载流量越大。(x)
18.在易燃、易爆场所的照明灯具,应使用密闭形或防爆形灯具,在多尘、潮湿和有腐蚀性气体的场所的灯具,应使用防水防尘型。(√)
19.螺口灯头的相(火)线应接于灯口中心的舌片上,零线接在螺纹口上。(√)
20.抢救触电伤员中,用兴奋呼吸中枢的可拉明•洛贝林,或使心脏复跳的肾上腺素等强心针剂可代替手工呼吸和胸外心脏挤压两种急救措施。(x)
21.电气设备停电后,在没有断开电源开关和采取安全措施以前,不得触及设备或进人设备的遮栏内,以免发生人身触电事故。(√)
22.改变直流单臂电桥的供电电压值,对电阻的测量精度也会产生影响。(√)
23.用直流双臂电桥测量电阻时,应使电桥电位接头的引出线比电流接头的引出线更靠近被测电阻。(√)
24.各类防雷建筑物应采取防直击雷和防雷电波侵人的措施。(√)
25.在交流电路中,电阻是消耗电能的元件,电感和电容只存储电能,不消耗电能。(√)
26.电伤是对人体内部组织的伤害,是最危险的一种伤害。(x)
27.在专业电工中,高压触电事故比低压触电事故多。(√)
28.工作票签发人可兼任工作负责人。(√)
29.接地线可用缠绕的方法进行接地和短路。(x)
30.涂成红色的电器外壳表示外壳有电。(√)
31.对于低压设备,栅栏与裸导体距离不宜小于1米。(x)
32.各设备的接地线可将用电设备本身作为接地线的一部分。(√)
33.工作火花是指线路或设备发生故障时出现的火花。(√)
34.避雷线主要是用来保护电力线路的。(√)
35.电动机负载过大或传动系统出故障可能造成电动机声音不正常或振动。(x)
36.使用万用表选择量程时,应尽可能使被测量值达到表头量程的1/2或2/3以上。(√)
37.在高压设备上工作需要全部停电和部分停电的填写第二种工作票。(√)
38.装设接地线可单人进行。(x)
39.在交流电路中,当验电器触及导线时,发亮的是相线,正常情况下,零线不发亮。(√)
40.灰色的电器外壳表示其外壳接地或接零。(√)
41.静电火花属于工作火花。(x)
42.避雷针和避雷带主要是用来保护电力线路的。(x)
43.刀开关断流能力很强,可单独用于大容量线路。(x)
44.在有专人监护的情况下,可低压带电作业。(√)
45.电缆线路的定期巡视一般应半年一次。(x)
46.在潮湿的场所或金属构架上等导电性能良好的作业场所,必须使用D或皿类工具。(√)
47.照明共有一般照明、工作照明和事故照明三种方式。(x)
48.输电线路末端的电位总是比始端的电位低。(√)
49.电容电流的大小取决于电容电压变化的快慢,而不决定于电压的大小。(√)
50.女子的人体电阻比男子大。(x)
51.发生触电事故后,触电伤员如意识丧失,应在20S内,用看、听、试的方法,判定伤员呼吸心跳情况。(x)
52.第一、二种工作票的有效时间以批准的检修期为限。(√)
53.绝缘电阻是最基本的绝缘性能指标。(√)
54.接地体的引出导体应引出地面03米以上。(√)
55.导通角越大,输出电压越小。(x)
56.电气火灾和爆炸的直接原因是电气设备过热和火花或电弧。(√)
57.感应火花属于事故火花。(√)
58.避雷针主要是用来保护露天的建筑物和电力线路的。(x)
59.转换开关主要用于小容量电动机的正反转等控制。(√)
60.断路器的极限通断能力不应小于线路最大短路电流。(√)
61.电动机发生强烈振动应立即切断电源或去掉负荷紧急停机。(√)
62.交流弧焊机二次线长度一般不应超过20-25米。(x)
63.导线接头接触不良往往是电气事故的根源。(√)
64.铝母线的接触面可以用砂纸(布)加工平整。(x)
65.电器设备中铜铝接头不能直接连接。(√)
66.熔断丝在正常短时过电流情况下,也应熔断。(x)
67.高压绝缘材料中夹有气泡,运行中易使整个绝缘材料损坏。(√)
68.在三相系统中,不能将三芯电缆中的一芯接地。(√)
69.静电或雷电能引起火灾。(√)
70.禁止将电缆垂直敷设于管道的上面域下面。(x)
71.两只电容器在电路申使用,如果将两只电容器串联起来总电容将减少。(√)
72.测量阻值很小的电阻时,应使用直流双臂电桥,以减小测量误差。(x)
73.在带电设备附近作业,严禁使用钢卷尺进行测量。(√)
74.电容器具有阻止交流电通过的能力。(x)
75.电缆皑装层主要是用以减少电磁力对电缆的影响。(x)
76.在测量绝缘电阻前,必须将被测设备对地放电,测量中禁止他人接近设备。(√)
77.额定电压相同的交、直流继电器不能互相代替。(√)
78.在额定电压下对电容器组进行合闸实验时,在每次分闸后可立即进行再次合闸实验。(x)
79.在配电系统短路故障申,两相接地占的比例最大。(√)
80.雷雨天气、应停止外线作业。(√)
81.检修设备或导体之前,应用专用接地线接地,并三相短路。(√)
82.橡胶、棉纱、纸、麻、蚕丝、石油等都属于有机绝缘体材料。(√)
83.四芯电缆中,中性芯主要是流通不平衡电流。(√)
84.随着温度的升高,泄漏电流值显著下降。(x)
85.表示设备断开和运行的信号装置和仪表的指示只能作为无电的参考,不能作为设备无电的依据。(√)
86.对电力系统的稳定性干扰最严重的是发生三相短路故障。(√)
87.多台用电设备的保护零线,不准采用并联连接。(x)
88.人体触电时,致命的因数是通过人体的电流,而不是通过人体的电压。(√)
89.禁止直接使用刀开关断开运行中的电动设备。(√)
90.发生触电事故后,必须及时坚持抢救,不应放弃现场抢救,直到确认没有呼吸和脉搏时,才可以停止抢救。(x)
9l.F级绝缘电机极限温度要高于H级绝缘的电机。(x)
92.高压负荷开关可以分断短路电流。(x)
93.变配电所设备电气操作时,须二人同时进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一人单独工作。(x)
94.单相二孔插座接线为左孔为零线,右孔为火线。(√)
95.触电者在未脱离电源前,救护人员可以戴绝缘手套解脱触电者。(√)
96.检修变压器时,只需将高压侧的设备断开,低压侧视具体情况而言。(x)
97.拆除导线时,需先拆零线,再拆相线。(x)
98.鸟类比人类绝缘电阻大的多,因而停留在高压线上才会安然无羔。(x)
99.接地是消除静电危害最简单的方法,其可以消除导体和绝缘体的静电。(x)
100.由于人的电阻值在干燥情况下为1000Ω-3000Ω,因而电焊机的二次侧根本不会对人体造成危害。(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