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机旋转编码器故障的判断

楼主(2009-09-22):
一般来说,  电机旋转编码器要是损坏了, 其控制电机会表现出什么症状? 谢谢

网友A:
电机转速不稳会抖,有时电机一转直流装置就报编码器故障

网友B:
无论交流还是直流电机都有抖动不稳现象。

网友C:
电机会抖动或飞车,然后伺服器报警过流或报编码器故障.

网友D:
转一下就停,有的还不显示数字。

楼主(2010-03-16):
谢谢大家的帮助!  非常感谢!

网友E:
编码器开路故障时。电机降到最低,抖动。

网友F:
不能启动,报警后显示故障代码SPEED什么什么

楼主:
电机什么降到最低??

网友G:
转数不稳 motor

网友H(2010-09-14):
本人手上有几个多下来的编码器,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型号:内密控SBE-8192-5MD  3;OIH 60-8192C/T  L3-5V(TAMAGAWA日本原装) ,有需要的朋友联系我,保证质量,价格优惠一点。18701920670

网友I:
电机抖动

网友I:
电机会抖动?

网友J:
一转就报警或者转速很低,内容多为相关编码器或者驱动模块。

网友K(2010-12-08):
我公司专业生产编码器,联轴器,有需要的朋友联系:15358992237

QQ:472592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