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VM06变频器欠压

楼主(2012-07-25):
三垦VM06变频器欠压问题  55KW  带45KW电机运行50HZ时报欠压故障 不带负载正常 电源没有问题 谁知道那里故障

网友A:
1。可能接触器没有工作,接触器的辅助头是检测。它不工作可能是变压器坏了(变压器线圈里有个保险)

网友B(2012-10-25):
估计是接触器的辅助触点坏了,变频器能够运行的话变压器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