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输出无力设置方法请教

楼主(2012-05-03):
    近日修了一台西门子430,用在恒压供水泵上的,故障是驱动电路腐蚀引起输出不稳定,有时候甚至不启动。修好以后发现频率指令给不了,不管用本机键还是端子都改不了频率,一开机就42HZ,我觉得是设置的原因,但苦于找不到是哪一条设置,就恢复出厂设置了,也是第一次这样做。哪知道如今修好了出了一个问题,供水压力总是差一点,电机在转,显示频率最高也能达50HZ,输出交流电压用指针表测试最高有450伏,50HZ运行时水压上升过程明显要比直接供三相电时要慢,直观的感觉就是变频器输出无力,当然这从电机转速上看不出来。

    我初步认为还是参数设置不当,现发帜请教有相关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另:恢复出厂设置以后用的是快速设置,设置内容包括:电压、电流、功率、加速时间、最高最低频率等等,都是照着说明书设的,但说明书中写的有些选项还是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A:
专业维修名种变频器、显示器、驱动器、伺服控制器、电源板、通讯板、CPU板、放大器、I/O板、触摸屏、交-直流驱动器、PLC程序控制器以及各种主板、控制板等。希望有需要的联系我。QQ:323221191   电话:13264437511    联系人:田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