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刹车问题

楼主(2010-09-25):
请教各位师傅:

CNC车床伺服电机联轴器下面,有一个刹车,24v直流供电。

请问刹车松紧可以调整吗?如何调?谢谢!!

网友A:
有些电机刹车是通过调整刹车片螺丝来实现的

楼主:
谢谢您,热心人!!!

网友B:
有的松紧是有规格的!我就遇见过!用的是SEW的伺服电机!

我们快乐着!

网友(2011-11-28):
可以调整后面的刹车片螺丝

网友C(2012-07-02):
这个根据你的设备要求来 调整 一般调整电磁抱闸的间隙就可以达到的··

网友D(2012-10-08):
一般抱闸都可以调的。

网友E(2013-07-25):
貌似我们国产的抱闸需要专业人士来磨!我们公司就是专门做伺服电机的!需要请联系

网友F(2013-11-19):
根据配置,有的可以调,有的不能调的,我们是专业做制动器的,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G(2014-03-03):
有得电制动,也有失电制动

网友H(2015-10-29):
我们这里维修伺服电机的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