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西门子440变频器最近老是报F0001

楼主(2010-07-27):
请教高手,,西门子440变频器最近老是报F0001,,,
我已经查过:1、电机对地绝缘电阻正常,
2、电机绕组也无短路现象,
3、电机也无堵转情况,
4、其他的东西好像都没有问题了,,,
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呢,,在变频器刚好启动时就显示报警了,,,

网友A:
散热风机,启动转矩大,连接到电机的线有问题?

网友B:
交流请致电:13556322466,广东汕头思达电器维修

网友C:
不知道是多大功率的   有可能是 主板与驱动板连接不良   模块和驱动电路损坏

网友D:
更换一下试试,woyiqianyeyuguocileiweiti

网友E:
你好我公司也是做工业自动化设备维修的,PLC、变频器、触摸屏、数控系统、伺服,电路板等维修。需要的话联系我QQ1162147905 15801639657

楼主:
我今天发现了报F0001有一个故障是,,输入缺相,,长见识了

网友F(2010-09-10):
官方介绍: F0001 过电流 停止工作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电动机功率与变频器不匹配 电机的导线短路 有接地故障 应检查: 匹配电机功率与变频器功率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工作 电机不得过载 增加斜坡上升时间 减少起动提升的强度